新手求助 问大家一个问题 减速器这种固定方式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9-03-28):
就是这种的 下面一块平板连接这一个看起来是能旋转的轴?

网友A:
确实少见,就看通过什么方式和从动轮联接了,能想到的就是方便调整相对输出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少见,就看通过什么方式和从动轮联接了,能想到的就是方便调整相对输出轴高了。

好像是直连得

网友B:
这个很常见,是空心轴输出的减速器常见的固定方式,下边圆轴只是限制减速器转动,低速低精度领域,这样装,省料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常见,是空心轴输出的减速器常见的固定方式,下边圆轴只是限制减速器转动,低速低精度领域,这样装, ...

天车上好像很多都这样安装减速机

网友C:
属于这两种安装方式的变化

网友:
看着像扭力臂,涡轮蜗杆减速机直接挂在轴上,前提是你的轴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属于这两种安装方式的变化

太感谢了~~

网友:
可能是非标定制的一种安装方式。

网友:
轴装式减速机,好处很多,没有联轴器和减速机底座,可靠,成本低,安装方便不用调整,轴上没有附加径向力,只有扭矩,轴承负载小,等。

网友:
楼上说得对,是空心轴减速机的一种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