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怎样让两条皮带同步运动

楼主(2019-03-29):
同一设备有两条皮带,一上一下,传动两条皮带滚筒大小不一样,怎样让两条皮带同步运动?

网友:
一个字:想办法

网友:
编码器

网友(点评):
编码器能控制同步?主要用途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多少啊??两个传送带有各自的速度控制器吗?不然的话就根据尺寸折算出来程序里面控制呗

网友:
计算下传动比,要看你怎么运动的了

网友A:
计算滚筒外径差,在传动部分做配比,要是两个滚筒是独立电机要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
坐地上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滚筒外径差,在传动部分做配比,要是两个滚筒是独立电机要用伺服或者步进电机

没有正好速比的减速机

网友:
两个主动轴的旋转可以选用同步转向器来实现同步转动。

网友:
同步精度没要求时,用一个电机带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