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设计称重计量的大侠帮忙给看看,plc读取的数值跳变还不稳定

楼主(2019-03-29):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昨天 20:38 上传

我用的是10kg的s型的称重传感器
,当上访的产品容器(容器的重量是2500克左右)移动到称重传感器正上方时,气缸顶起容器,先称重容器的重量,再打开放料口开关,向容器内流500克的产品。误差不能大于30克
      要求气缸动作的同时plc开始定时2秒,2秒后读取容器的重量,可是读取的数值与实际容器的重量有时(
20%产品)
会相差50---100克,我试着把plc定时时间调到4秒,结果还是一样,是我的机械结构不合理还是我的plc程序有欠缺?

网友A:
50-100g,气缸扯一点就有了吧

网友:
结构不合理

网友B:
你怎么控制产品流到容器内的速度?速度不平均,你计时就没意义了

网友:
称重传感器要在气缸上面,现在是气缸在上面,气缸动作时气体不稳会有误差

网友C:
机构导向要记得增加,选大一些的镀铬棒配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导向要记得增加,选大一些的镀铬棒配直线轴承。

你好大侠!机构导向要记得增加,选大一些的镀铬棒配直线轴承  这句话我来太理解,能不能画个草图,我刚接触这方面有的地方不太明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00g,气缸扯一点就有了吧

气缸我加了两个调速阀的,顶起的速度很慢,如果用电动缸的话不知道行不行,有点贵,要4000多的。两个就要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控制产品流到容器内的速度?速度不平均,你计时就没意义了

我产品要求 的是重量,我可以把产品的液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速度就不会相差很大,我是用称重来控制重量,并且算是静态称重吧,不是用时间或体积来控制,可还是有很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导向要记得增加,选大一些的镀铬棒配直线轴承。

你好大侠!你说的这句话~机构导向要记得增加,选大一些的镀铬棒配直线轴承~我不太明白能不能画个草图啊!谢谢!!!

网友(2019-05-10):
基础都不清楚,多翻翻书,看看案例

网友:
气压不稳,会有影响,容器里如果是液体,可以用液位计估值

楼主(2020-01-05):
问题解决了!电压不稳定的问题!!好久没上论坛了,

网友:
称重计是仪控仪表负责,你程序只是个顺控,你的气缸类似于放料阀,重量达到气缸电磁阀动作,停止放料。如果误差大了做的料品质就不对了。我们是管路放水和料。plc定时是不对的,看你意思是先放一定原料停一下称重,。其实这是dcs顺控程序,这是根据你的配方和工艺来调的参数。

楼主:
需要一种隔温板材能把900度高温的铝水温度在15cm的距离阻隔到50度

称重是连续的,只是设定了到一定的重量阀门开合的程度不一样罢了。现在误差在20克之内,还行吧,

网友:
电磁阀断流应该更快,液态可以别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