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种带齿牙的曲面如何加工?

楼主(2019-03-29):
请教一下各位,这种带齿牙的曲面如何加工?多谢指点
RT

网友A:
滚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完,铣。

咋车?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压出来的?

像是滚压出来的,不过表面质量比较平整,也像是刀具加工过的,不知道咋加工的,求教,多谢

网友:
应该是滚压的,有没有做过的出来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车?求教

见过铣床铣蜗轮吗?如果见过,这个就不是问题。小号的蜗轮嘛,中间再多了几道槽而已。

网友:
滚压、滚铣都可以

网友:
车床车外径尺寸,然后再滚压齿牙,但是滚压刀是需要订制的

网友:
也可以采用旋压工艺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