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上那些地方是需要用到防松螺母的

楼主(2019-03-29):
       船舶上那些地方是需要用到防松螺母的,(能说出具体设备  位置最好)新手入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有震动的地方就需要防松,不管是高频震动还是低频震动。只要有运动就需要防松

网友:
最好是所有的部位都增加,否则航行过程出问题咋办?

楼主:
额   大神能给出具体的部位吗?

网友:
船的种类太多,不同的船体要求不一样的。如果不确定的话宁可错杀也不要放过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