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90度弯头上要割个马口,偏50.7度,请问这个如何出图给工人们制作?

楼主(2019-03-29):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90度弯头上要割个马口,偏50.7度,请问这个如何出图给工人们制作?

网友A:
给基准,给出测量方法。

网友B:
线切割,激光切割

网友C:
找个正视图把偏50.7度表达出来。

网友D:
3D图做剖切,做视图很方便,只要能从不同视角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E:
直接导出CAD图,再导入激光切割软件里面。

楼主(2020-05-30):
引用 网友A:
给基准,给出测量方法。

出了CAD图,等距给出切割点,让师傅们按点连成线,然后再按线切割了。这个弯头有点大,上不了激光,且在外省,考虑到发货,就现场制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激光切割

出了CAD图,等距给出切割点,让师傅们按点连成线,然后再按线切割了。这个弯头有点大,上不了激光,且在外省,考虑到发货,就现场制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正视图把偏50.7度表达出来。

出了CAD图,等距给出切割点,让师傅们按点连成线,然后再按线切割了。这个弯头有点大,上不了激光,且在外省,考虑到发货,就现场制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导出CAD图,再导入激光切割软件里面。

出了CAD图,等距给出切割点,让师傅们按点连成线,然后再按线切割了。这个弯头有点大,上不了激光,且在外省,考虑到发货,就现场制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图做剖切,做视图很方便,只要能从不同视角表达清楚就行

出了CAD图,等距给出切割点,让师傅们按点连成线,然后再按线切割了。这个弯头有点大,上不了激光,且在外省,考虑到发货,就现场制作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