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一个问题。多年一直没有理清楚

楼主(2019-03-29):
我们知道变频调速可以是降频降压调速和升频率调速,分别可以降低或调高电机转速。

1、降频降压调速恒磁通调速。这个容易理解。
2、高于额定频率变频时恒功率调速。频率大于额定频率,但电压不能高于额定电压,保持额定电压。磁通量随频率增加而减小,电流降低,扭矩降低。但是功率正比于电压和电流,电压不变,如果电流降低了。为什么能保持恒功率而不是降功率?

一直搞不清楚这个,不知道那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

网友:
对电机学的不多。转速快了,线圈切割磁力线频率频率也会高。
如果单单从公式看是P=UI,但是电机使用的是交流电,是正弦波这样的电,计算功率是需要乘以功率因数(刚查的),纯电阻电路因数才为1.
倒不如自己画一段正弦波曲线看看,曲线与X轴交合的面积,Y(波幅)高一定时,是不是波长越小,交合的面积越大?所以我认为这功率计算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的功率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首先要确认一点,这个P=UI公式是没有问题的。哈哈曲线与X轴交合的面积,Y(波幅)高一定时,是不是波长越小,交合的面积越大?,你这只是看着大,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找资料,一直没有找到关键点

网友A:
常用的变频器调速方法是恒V/f比变频方式,频率变化时,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随之变化的.变频器通过交直交调频后,输出电压与输入的工频电源电压已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变频器调速方法是恒V/f比变频方式,频率变化时,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随之变化的.变频器通过交直交调频后 ...

重点是恒功率的情况。。

网友B:
关于这点,我也曾经困惑过,找了专业人士请教,但也只是听的一知半解。把我理解到的这点皮毛分享出来,希望能给楼主一点提示

楼主应该是了解恒压频比V/f的原因了,就是为了保证磁通恒定
当频率超过工频继续升高,而V受限无法升高的时候,前面的关系式依然成立,所以只能是磁通降低,降低的方式,就是减小电流。然而这里说的电流,与P=UI里面的电流是不同的,这里的I是指输入定子的总电流
电流在定子中,会有两个方向的矢量,一个方向的电流用来产生磁通,另一个方向的电流用来抵消磁通,叫弱磁电流
变频器正是通过提高弱磁电流,降低励磁电流的方式,来让磁通量减小。这个过程叫弱磁控制,通过这个方式来使电机可以继续提速

我说的有些乱,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有。
如果还是不明白,可以搜索一下这几个关键字:弱磁控制,电流极限圆

网友:
大学好像有门课叫机电传动与控制,前几章就讲了电机,楼主可以找出来看看。

简单点理解就是,一定大的电机功率容量有限,就像一升的桶只能最多装一升的水。

网友C:
搞应用,记住就可以了,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应用,记住就可以了,没必要纠结。

我喜欢追根究底,只有理解根本,才能应用自如

网友(点评):
能熟练应用后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了,就好像1+1=2你是不会去考虑的。

网友(点评):
1+1=2,这就是底层的东西,只有知道1+1=2,你才知道2-1=1。你去一个地方,只有知道怎么去,才知道怎么回得快,不然还得摸索一便。

网友D:
“频率大于额定频率,但电压不能高于额定电压,保持额定电压”,这是谁规定的?还是你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大于额定频率,但电压不能高于额定电压,保持额定电压”,这是谁规定的?还是你认为的?

我认为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怎样的,求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喜欢追根究底,只有理解根本,才能应用自如

你这样认为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点,我也曾经困惑过,找了专业人士请教,但也只是听的一知半解。把我理解到的这点皮毛分享出来,希望 ...

弱磁电流增加,是因为转差率变大,我感觉。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
有钻研的精神

网友:
这个记住关键知识点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磁电流增加,是因为转差率变大,我感觉。但是还是有问题。

大侠,我觉得你把本末弄反了。

正常运行的时候,负载增加,转差率会增大,电流也会变大。这个本末关系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想要提高转速的时候,则是变频器主动改变弱磁电流和励磁电流的分配,从而使转速再次获得提高的空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觉得楼主提的这个点很好。穷根究底,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再去学习一下,然后再来参与讨论

网友:
电机就是个平衡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觉得你把本末弄反了。

正常运行的时候,负载增加,转差率会增大,电流也会变大。这个本末关系 ...

      我感觉提高转速的时候,应该不是变频器主动改变弱磁电流和励磁电流的分配,而是由于转子扭矩的与负载匹配,被动得到更大的转差率。负载小的时候,扭矩不需要很大,转差率也很小;当负载提高的时候,原来的扭矩无法匹配负载反向扭矩,转子扭矩小于负载扭矩,此时相当于合扭矩是负的,转子减速,因此得到更大的转差率。转差率变大,根据E2=4.44*s*f1*N2*ku2*Φm,转子电动势变大,所以电流增加,扭矩增加,达到一个平衡。
      不明白的是,电压不变,频率提高,磁通量降低,如果定子电流是额度电流,那么功率是不变。但是定子电流是额度的,那么磁通量为什么会降低?磁通量不是跟电流有关吗?跟频率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扭矩*转速等于功率,功率一定,转速高,扭矩肯定低,这个没问题。主要是前面磁通量跟电流的关系搞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提高转速的时候,应该不是变频器主动改变弱磁电流和励磁电流的分配,而是由于转子扭矩的与负 ...
我感觉提高转速的时候,应该不是变频器主动改变弱磁电流和励磁电流的分配,而是由于转子扭矩的与负载匹配,被动得到更大的转差率。负载小的时候,扭矩不需要很大,转差率也很小;当负载提高的时候,原来的扭矩无法匹配负载反向扭矩,转子扭矩小于负载扭矩,此时相当于合扭矩是负的,转子减速,因此得到更大的转差率。转差率变大,根据E2=4.44*s*f1*N2*ku2*Φm,转子电动势变大,所以电流增加,扭矩增加,达到一个平衡。
      不明白的是,电压不变,频率提高,磁通量降低,如果定子电流是额度电流,那么功率是不变。但是定子电流是额度的,那么磁通量为什么会降低?磁通量不是跟电流有关吗?跟频率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扭矩*转速等于功率,功率一定,转速高,扭矩肯定低,这个没问题。主要是前面磁通量跟电流的关系搞不通。
大侠,关于你第一段的说法,我不是很认同

你的描述,应当是在实际应用中,负载发生波动的时候,电机被动的通过转差率的改变,重新恢复平衡的一个过程。是描述的输出一侧(转子)。

通常在说到变频调速的时候,都是描述的定子线圈,也就是输入侧。因为大多数的变频调速都是开环的,只能通过改变输入的方式去影响输出。
通过主动改变电机输入的频率和电压,来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使用的公式是
Eg=4.44*f1*N1*kn1*Φm
为了性能最大化,这里的磁通需要保持不变,所以才有了基频以下,使Eg和f1需要保持固定比值

在基频以上时,由于定子电动势无法继续提高,原有的控制方式不再适用,需要转换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将交流三相等效转换为正交的交流两相,参照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所以才有了励磁电流和弱磁电流的说法

Eg不能再升高,要使f1继续升高,只能降低Φm,并且f1与Φm的变化应该成反比
而如何降低磁通,只有改变励磁电流,因果关系是这样的:励磁电流减小-->磁通降低-->输出扭矩降低

在定子感抗压降近似认为不变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总电压和总电流可以认为是不变的,要想使励磁电流减小,只能增大弱磁电流

以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关于你第一段的说法,我不是很认同

你的描述,应当是在实际应用中,负载发生波动的时候,电机被 ...

但问题是,转子电流是通过感应产生的,没办法直接控制。只有定子电流是直接连通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转子电流是通过感应产生的,没办法直接控制。只有定子电流是直接连通电源的。

对啊。基本上普通变频器控制都是开环。

我前面描述所有的电流,电压,也都是指的定子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基本上普通变频器控制都是开环。

我前面描述所有的电流,电压,也都是指的定子线圈

矢量控制比较复杂。一下子理不清楚。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矢量控制比较复杂。一下子理不清楚。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推荐一本书。写的比较深入浅出,容易理解

《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原理与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本书。写的比较深入浅出,容易理解

《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原理与应用》

ok,多谢大侠

网友:
共同学习。

我也是借你的话题,重新温习了一遍,感觉又多了那么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