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没有做齿轮齿条方向机的,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03-29):
机械齿轮齿条的传动比=(360*圈数-方向盘自由行程)/(内轮最大转角+外轮最大转角),这个公式对不对?车轮的最大转角和传动比成反比?

楼主:
汽车的最大转角一般是怎么标定的?

网友:
汽车转向角是指汽车前轮向左或者向右转到极限位置与前轮不发生偏转时中心线所形成的角度。 一般汽车的转向角在30度到40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