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转机构求助

楼主(2019-03-29):
机构目的:输入纸张。对纸张进行翻转,输出纸张。
速度要求很快,皮带电机正转+停止=1s左右,接下来反转、停止1s,循环往复。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能不能吃得消?
吃不消的情况下,有什么机构可以实现轴的间歇性正反转,速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得消

步进和伺服电机都吃得消?我电控同事说不行诶。

网友B:
为啥要正反转?翻纸可以用机构来做啊,电机单向运转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正反转?翻纸可以用机构来做啊,电机单向运转不好吗?

嗯,直接正反转的话,机构简单一点。循环翻转机构我找了下,用电机+曲柄滑块+齿轮齿条理论上可以实现。直接电机正反转的话就没这么麻烦。纸张输入翻转机构,机构翻转半圈,从另一台输出,纸张通过上下皮带压紧输入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和伺服电机都吃得消?我电控同事说不行诶。

可以的吧,轻载,低频,转动惯量应该不大吧,期待大神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轻载,低频,转动惯量应该不大吧,期待大神来回复

模仿这个机构,纸张大小480*330mm,1s间隔正反转算低频啊。。

网友:
具体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仿这个机构,纸张大小480*330mm,1s间隔正反转算低频啊。。

好吧,我等待别人来给你回复吧。什么频率算低频,1HZ的频率

网友C:
这频率伺服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频率伺服没有问题啊

哦哦,那步进可以不?电机正反转是不是等于电机启停启?

网友D:
电机正反转做到1秒恐怕比较难吧?电机从正转减速到停止的时间与电机惯量有关,这是电机自身特性决定的;然后,反转加速时间。不同的电机从减速到停止,再到启动加速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直接正反转的话,机构简单一点。循环翻转机构我找了下,用电机+曲柄滑块+齿轮齿条理论上可以实现。直 ...

方案可行.......

网友:
5樓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正反转做到1秒恐怕比较难吧?电机从正转减速到停止的时间与电机惯量有关,这是电机自身特性决定的;然 ...

好吧,那还是先搞个机构把

网友:
正反转不是关键,关键是启停频率

楼主:
跟同事讨论了,皮带电机和翻转电机都用伺服马达,那就没问题了,做机构的话,零件加工成本也差不多。先往简单了做吧。

网友:
直接用伺服电机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