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mm钢板采用哪种焊接方式将坡口填满比较合适(自动焊)

楼主(2019-03-29):
如图所示,两块150*150mmQ235钢板对接焊,要求坡口内填满,采用哪种焊接工艺比较合适
需要考虑省钱,内部无缺陷

网友A:
不懂焊接,做一个整体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焊接,做一个整体不行吗

定制的东西,有特殊需要

网友B:
最好开X型坡口双面焊。单面V型坡口焊后角变形太大。

网友:
学了个埋弧焊的说法

网友:
我有深熔焊设备,不用开坡口,直接就给你焊透了。感兴趣,私聊159217723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开X型坡口双面焊。单面V型坡口焊后角变形太大。

焊完要做x光,手工焊质量有保证吗,自动焊有没有好方案?

网友C:
要求做RT的话一般都要开X坡口,这种薄板也可以开V坡口,但正面焊完需要背面碳刨再焊一遍,保证熔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完要做x光,手工焊质量有保证吗,自动焊有没有好方案?

合格的焊工完全没有问题。
要做X光,更应该双面焊,先在一面打底,另一面清根,然后再焊。

网友D:
理论上是这么说,实际最好是两个面都有焊缝,坡口也没必要开这么大,否则单面焊接平面很容易翘起来,面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做RT的话一般都要开X坡口,这种薄板也可以开V坡口,但正面焊完需要背面碳刨再焊一遍,保证熔透

这种大小自动焊的工艺好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这么说,实际最好是两个面都有焊缝,坡口也没必要开这么大,否则单面焊接平面很容易翘起来,面不平 ...

客户想在焊缝上做缺陷,焊缝太小缺陷不太好做

网友(2019-06-14):
最省钱方法:手工电弧焊。焊工技术好一点,准过。

网友(2019-11-24):
|流浪的小白发表于 03-30 08:55
焊完要做x光,手工焊质量有保证吗,自动焊有没有好方案?

有没有保证,看水平了

网友(2021-04-09):
深熔焊,单面焊双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