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传动张紧

楼主(2019-03-29):
各位大哥这个用双面同步带传动,如何增加张紧轮

网友: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能用文字说明下吗

网友:
中心距是多少?只能回答你目测不用加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正反转正好隔开一个,相邻的带轮中心距多少,带轮外径多少?
带轮不能直接啮合,除非2,4两个是通过齿轮啮合而不是带轮传动,不然你得分开两套皮带驱动,而且这样要增加涨紧轮机构。
看图,最好不用同步带传动,用齿轮传动

网友:
楼主是想用双面齿的同步带,按照这个排布顺序使用吧,那样的话, 光有这5个同步带轮还不行,还得增加2个轮,在这5个轮的下面,增加一排,可以起到张紧作用

网友:
最好是三维看下

网友:
这是滚筒线吧,如果是滚筒线要用链条,用同步带行家一看便知你是非专业。另外滚筒线都是没有涨紧的。

网友:
间距小可以不用增加涨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