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行度公差的讨论

楼主(2019-03-29):
问题:
1、如图所示的标注方式,被测孔的平行度公差带是什么样的?
2、在何种情况下,平行度公差值前可以加直径符号“∅”?
3、如果要控制被测孔的轴线在矩形范围内(公差带横截面为矩形,即平行于基准A的两平行平面与平行于基准B的两平行平面的交叉区域)应如何标注?

个人理解:
1、被测孔的平行度公差带为:平行于基准平面A且垂直于基准平面B的间距为0.06的两平行平面间的区域;
2、当且仅当被测要素为一轴线且被测要素的平行度基准只有一条线时,公差值前可以且必须加直径符号∅;
3、应在与基准面B垂直的方向上标注另外的平行度公差,即如果想控制横截面为矩形的平行度公差带,需要标注两个平行度公差来实现,无法通过一个平行度公差标注实现矩形公差带的控制;

以上,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标的,感觉应该把平行度改成位置度,然后加上直径符号

网友B:
1.我理解的就是矩形范围
2.当公差带为圆或圆柱体时,在公差数值前需加注符号"Φ",其公差值为圆或圆柱体的直径.这种情况在被测要素为轴线时才有.同轴度的公差带总是一圆柱体,所以公差值前总是加上符号"Φ";轴线对平面的垂直度,轴线的位置度一般也是采用圆柱体公差带,需在公差值前也加上符号"Φ"
这个例子不用
3.看1

网友C:
1. 公差带形状是:以圆柱孔轴线为对称中心,同时平行于A平面和B平面,长宽各为0.6mm,高度无限大的一个长方体
2. 个人认为,平行度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因为不符合平行度的定义,两平面不可能夹出来圆柱体
3. 目前的标注已经是这样了。详见问题1的回复

网友(点评):
公差带为一矩形,这点没错

网友(点评):
当被测要素为轴或者孔且平行度基准为与其平行的轴线时,公差带的截面形状应该是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标的,感觉应该把平行度改成位置度,然后加上直径符号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公差带形状是:以圆柱孔轴线为对称中心,同时平行于A平面和B平面,长宽各为0.6mm,高度无限大的一个长方 ...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理解的就是矩形范围
2.当公差带为圆或圆柱体时,在公差数值前需加注符号"Φ",其公差值为圆或圆柱体的直 ...

多谢回复!

网友:
此图要加一个B面垂直于A面的公差吧,既然有两个基准,那安装时这两个基准也互有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那也不一定要垂直呀,比如燕尾

网友(点评):
图中垂直,有要求,那应该是有装配上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标的,感觉应该把平行度改成位置度,然后加上直径符号

赞同!与两个面平行,实际就是孔中心线的位置度了。

网友:
没有见过你这样标注的  孔最好是用位置度标注,孔轴线在一个公差圆柱内。如果用平行度应该就是两个标准公差相符垂直的矩形范围内。貌似没有位置度公差要求高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只是这样标法很少见。标垂直度也可以,就是不能加φ。φ只标注在位置度公差用到,以面为基准就没有位置度一说。

网友:
面与轴线平行前面应该加φ
图上应理解面与面平行,错了

网友:
标注是一回事,给你用啥设备加工是重点,然后划线上台钻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理解的就是矩形范围
2.当公差带为圆或圆柱体时,在公差数值前需加注符号"Φ",其公差值为圆或圆柱体的直 ...

多谢大侠回复!

网友:
圆的位置30和60都给的理论正确尺寸,不适用于平行度公差,应该改成位置度。否则图纸就是错的

网友:
位置度加圆柱度比较好吧。

网友:
楼主的3项回答全错!
很多回复也错了!

网友:
平行度是形状公差,前面不需要加直径符号。

网友(点评):
大侠看下国标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理解的就是矩形范围
2.当公差带为圆或圆柱体时,在公差数值前需加注符号"Φ",其公差值为圆或圆柱体的直 ...

当公差带为圆或圆柱体时,在公差数值前需加注符号"Φ",” 这句话表示不认同,含有Φ一定是圆或者圆柱公差带,但圆或者圆柱公差带是否一定要有Φ?看一下“Φ”的定义,“如要求控制被测要素在任意方向上的误差,就应在公差值前加注”Φ“(具体见闻邦椿版机械手册 3-303页),所以它确定的是需要控制各个方向的情况,不过一般来说,圆或者圆柱公差带都需要控制各个方向,但如果存在只需要控制一个方向的情况,是否还需要加“Φ”?   另外重点强调一下,“圆或者圆柱公差带”不要只看到圆或者圆柱,就把它想象为工件形状是圆或者圆柱,看到“Φ”就认为是直径
看下面截图:
1. 第一张,就是机械手册上给的平行度公差加注“Φ”的示例:
2. 关于“Φ”的定义。

网友(点评):
仔细理解公差的定义很重要

网友:
这个是平行度公差吗?

网友D:
这个必须标注位置度公差,双基准保证孔中心位置,而且尺寸□精度都那么高。平行度公差一般相对面而言,而不是轴线。只是个人理解,不知道楼主如何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标注位置度公差,双基准保证孔中心位置,而且尺寸□精度都那么高。平行度公差一般相对面而言,而不 ...

谬,位置度控制位置,间接控制了方向,平行度只控制方向。

网友(点评):
你也知道间接控制了平行度

网友:
感觉应该标到两个面的距离加公差,对圆有要求增加圆度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谬,位置度控制位置,间接控制了方向,平行度只控制方向。

----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哪本书?

网友:
终结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标注位置度公差,双基准保证孔中心位置,而且尺寸□精度都那么高。平行度公差一般相对面而言,而不 ...

看下面图,加直径,双基准,没毛病,楼主可没说要控制位置度

楼主:
请问大侠,您的截图出自拿本书?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
|杨国栋_hmU49发表于 04-01 17:33
看下面图,加直径,双基准,没毛病,楼主可没说要控制位置度。

这张图最大的问题是孔的位置给的理论正确尺寸,所以应该用位置度,抛开整个图纸只看局部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应该标位置度好点

网友:
用这个一查,就明白了

网友:
形位公差   位置度+%%C数值+基准

楼主(2020-07-27):
请问大侠,这是哪本书的照片?谢谢!!!

网友:
位置度应该是比这个精度高,这个平行度应该表示的轴线在一个正方柱中,位置度应该是圆柱中,

网友:
应该是一个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方体

网友:
总感觉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这个平行度的公差带是两个平行于基准A的平面之间的区域。这种标法现在不推荐了,标注特定方向的公差建议加标定向平面框格。另外这个公差的基准B是多余的,有和没有意思一样,但如果公差前边有Φ那么基准B就不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