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剃齿刀具的转速如何求扭矩和功率来选电机啊

楼主(2019-03-30):
斜齿轮剃齿加工,已知了刀具转速。求助各位大神
现在已知剃齿后斜齿轮精度为 6级,工件最大直径320mm, 表面粗糙度为0.63~0.32微米,15分钟/件,工件材料锻钢,齿面硬度220HBS。

网友:
P=T*N/9550,只有转速参数,剩下两个都是变量,都不能确定的,你还要算下阻力矩/惯性矩

网友:
从电机到这个被加工的齿轮的传动链是怎样的?

网友:
功率还是需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