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G如何算车床夹具的配重?

楼主(2019-03-30):
求教,UG如何算车床夹具的配重?

网友(点评):
这个涉及到用UG来作动平衡的问题,还请老叶他们比较准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可以采用运动仿真重力工况,对机构进行仿真。

网友:
配重,实际就是计算夹具和零件的重心,通过改变配重块的重,使夹具和零件的重心与主轴轴线上就可以了,完全在轴线上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控制重心在主轴轴线附近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计算方法的?

网友:
有没有大神来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