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弹性挡圈的使用

楼主(2019-03-30):
如图轴用弹性挡圈的使用中,红色圈出来的L的长度应该怎么预留?

网友:
是不是m-s?

网友(点评):
不确定,手册上好像都没有说到这个位置的长度

网友:
按手册上的尺寸。

网友(点评):
手册上好像都没有说到这个位置的长度

网友:
比如,内径5mm,外径11mm,厚度5mm的轴承,轴承内圈儿和轴的接触长度大概是多少?千万别说等于厚度啊。。。

然后,你就明白了。

另外,很多市面上的挡圈是冲压出来的,有毛边儿的。。。

网友:
s的值是确定的,m值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
谁说手册没有的?

网友:
手册上有,不会上传图片    查查手册轴那一篇有

轴肩高度 a 应大于 R 或 c,通常可取 a=(0.07~0.1)d

与滚动轴承相配合处的 a 与 r 值应根据滚动轴承的类型与尺寸确定(见滚动轴承章),轴肩及轴环将增大轴的坯料直径,增加切削量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应该写了有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