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物理大神能帮帮我啊

楼主(2019-03-30):
一根直径200的轴,长度4000mm,轴的两端卡轴承套内固定在机器上,轴静止时中心压力为300吨,要把这根轴带转起来,每分钟轴要转3圈,要多大吨位的力量才能转啊

楼主:
万分感谢,能帮我计算的加我微信给您发红包表示感谢

网友:
300吨也一起转?????????????压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摩擦力,,,,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3-30 16:24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19-3-30 16:25 编辑

300吨也一起转?????????????压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摩擦力,,,,
嗯嗯,最大压力是300吨,两头卡在轴承内,就是不知道要多少吨的力量才能转起来,一分钟转3圈呢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3-30 16:24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19-3-30 16:25 编辑

300吨也一起转?????????????压力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摩擦力,,,,
只想知道大概的,因为实际选用肯定会加大力量的,就是想知道理论上大概要多大的力量

网友:
轴是空心轴?静止时中心压力是如何产生的?沿径向分布的压力?

网友(点评):
轴是实心的,力是由中间的液压产生的

网友:
你的中心压力300吨指的哪种?。。。

楼主:
|luckyboy1996319发表于 03-30 20:12你的中心压力300吨指的哪种?。。。
就是整个轴上平均力量300吨压力

网友:
中心压力300吨是指啥?是把整根轴看成一个质点后,他本身的重力还是啥??

网友:
这种高技术含量的计算,我会。但价格是天文数字,不知你可否接受?

呵呵~

网友:
参考轧辊传动,,,,,

楼主:
|一颗没有壳的蛋发表于 03-31 08:54中心压力300吨是指啥?是把整根轴看成一个质点后,他本身的重力还是啥??
如果就当成这根轴自重300吨呢,也不要非常精准的呢,就是想知道大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就当成这根轴自重300吨呢,也不要非常精准的呢,就是想知道大概的

轴承副的摩擦系数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就按照45号钢两头卡轴承行不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