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30):
请问下,大家用过锥套的同步带轮吗,因为我的同步带轮和 标准的锥套的厚度是不一样,所以会两边凹进去。  这样的话键槽短了,会不会影响扭矩传动的最大值。  还有想问下 用锥套的话, 会不会偏心安装的。

网友:
锥套和同步带轮的厚度分别是多少?应该不会影响传动扭矩。偏心安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锥套是干嘛用的。。。。。。

网友:
有点不明白,用锥套为什还用键?锥套就是周向联接。

网友:
说的是“免键轴衬”吧?

网友:
锥套的使用就是为了对中,减小偏心的,键槽稍微短一点对传递的扭矩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现在用锥套  为了好拆卸,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