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里Win10可以装SW2015吗

楼主(2019-03-30):
虚拟机里Win10可以装SW2015吗?

我用virtual box 装了Win10系统,安装2015 SP4版 安装一半就出错 说是winnt0.cab文件出错,可是在真是Win7系统中是安装成功的 不知道是不是虚拟机的系统能不能装SW呢

网友A:
SW2015 仅限Windows 7 SP1,64位。而WIN10仅支持SW2017 18 19。
你可以在虚拟机安装WIN7和SW2015

网友B:
什么机器需要在虚拟机装WIN10啊,感觉虚拟机好多功能不完善,像驱动那些不知道完整不完整,我只在虚拟机里装XP,因为有些电脑不支持XP了,但软件需要。
事实上我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一个正版一个盗版WIN10,都可以装SW2012以上任何版本的
感觉2012还是挺稳定的,2015没装过,2014和16都装过,感觉16也可以,后续版本没折腾

网友:
没用过虚拟机。只在台式机里装sw2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5 仅限Windows 7 SP1,64位。而WIN10仅支持SW2017 18 19。
你可以在虚拟机安装WIN7和SW2015

谢谢大侠指点! 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需要在虚拟机装WIN10啊,感觉虚拟机好多功能不完善,像驱动那些不知道完整不完整,我只在虚拟机里 ...

主要是要保持和同事们一致的版本 不然拍交流不了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