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微孔针管零件寻加工厂家,材质钨钢/钛合金,月订货量10w件,长期。后期有多少收...

楼主(2019-03-30):
       我们公司有一批针管零件需要加工。零件材料为钨钢/钛合金,零件大致外形为圆柱,中间直段o.45mm(+0.01~0)孔长约16mm,侧面还有一斜孔,孔径0.051mm(+-0.005),长0.3mm左右。
       目前零件订货量至少在10W件/月,长期。后面能够大量批产的话,不限量。       此零件加工要求甚高,厂家请知悉。确定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zhangning-work,非诚勿扰。(验证问答:针管加工

补充内容 (2019-4-1 09:47):
热处理硬度必须达到HV780,以上尺寸要求为最终状态要求

网友:
咱有位朋友专门做精密医疗件加工,擅长针管类定制加工。

网友A:
软钢板卷制成粗管,然后拉拔变细,由于冷作硬化,针管变硬,即可制成医用针管,楼主这种针管孔径太细,而且还有斜孔加工,批量生产很有难度,一般的工艺难以加工,而且是难加工材料,目前了解到北京精雕可以做到直径0.05mm的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钢板卷制成粗管,然后拉拔变细,由于冷作硬化,针管变硬,即可制成医用针管,楼主这种针管孔径太细,而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钢板卷制成粗管,然后拉拔变细,由于冷作硬化,针管变硬,即可制成医用针管,楼主这种针管孔径太细,而且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