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9-03-31):
如图所示,轴上装了两个角接触球轴承,轴承中间内外圈采用了两个轴套,左侧轴肩和端盖压紧,右侧端盖压紧,装好之后发现转动声音较大, 初步判断是轴承没有装好,查了相关资料显示角接触球轴承在轴向上是需要一个预紧力的,那么问题来着,像这样的一个部件安装的的时候应该怎么装才合理那?轴承预紧力应该怎样去调节呢?

补充内容 (2019-3-31 20:47):
非常抱歉,题目写错了,应该是角接触球轴承。题目改不来了,只能麻烦大家将就这看一下了。

网友:
这种成对安装的,内隔圈都略低于外隔圈。都压装完成后,也就预紧了。

网友A:
题目是深沟球轴承,内容是角接触轴承,不知道楼主具体是什么轴承,两种轴承还是区别的,虽然深沟球的轴向力不差,但是一般在轴向力应用的少。
角接触轴承安装的时候要测量内外圈间隙,然后调整隔圈厚度,需要计算下隔圈长度的,然后压紧外圈的时候用塞尺测下预留间隙留的压紧力,装轴承还是需要经验的,螺钉加多少力,盘了轴轻松度都靠每个师傅的感觉,国外轴承安装工装多了就严谨点。建议楼主可以去看看有经验的师傅现场装配,基本上轴承轴系,都是需要一些隔圈预留调整量

网友B:
这个图线条这么粗,轴承定位细节地方都看不清。

网友:
确认下两个轴承的方向,面对面不行就背对背试试

网友C:
两边轴承轴向都顶到了中间的轴套,还有端盖压紧,不太可能是轴承松动,倒是有可能是轴承质量不好,好轴承和坏轴承,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一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是深沟球轴承,内容是角接触轴承,不知道楼主具体是什么轴承,两种轴承还是区别的,虽然深沟球的轴向力 ...

首先谢谢大侠的回复,是角接触球轴承。目前是因为我自己包括科室的同事对角接触球轴承的了解及应用都较少,同时车间暂时没有什么装轴承有经验的师傅,所以才来论坛请教各位大侠,这边提到的“用塞尺测下预留间隙留的压紧力”表示不是很理解,能麻烦稍微解释一下么?平时只塞尺检测过间隙,但是这边轴套与轴承已经压紧了,怎么测压紧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轴承轴向都顶到了中间的轴套,还有端盖压紧,不太可能是轴承松动,倒是有可能是轴承质量不好,好轴承和 ...

轴承是选用的NSK的,应该是问题不大,另外我们之前有拆过一台,当时就是认为轴承问题,还给厂家寄回去了,这次是重新发回来的新轴承安装上去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线条这么粗,轴承定位细节地方都看不清。

轴承外圈都是用端盖压紧,左侧轴承内圈是靠轴上的轴肩顶住,右侧轴承内圈有个轴套,然后再一个带轮压紧。

网友:
像这种需要预紧的轴承,肯定要实配盖子的止口长度,可以考虑用固定重量的配重块,测出深度实配止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侠的回复,是角接触球轴承。目前是因为我自己包括科室的同事对角接触球轴承的了解及应用都较少 ...

安装前算好各个尺寸,压盖预留调整量,测出尺寸后,调整压盖,大约使螺钉压紧面间隙几丝或者十几二十丝,螺钉的力调到一定程度后拿塞尺测间隙
至于间隙量多少我也没经验,可以找本SKF的资料研究研究安装技术,NSK是不怎么提供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
中间两个挡圈尺寸公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下这个链接的内容,
是咱们这里以前的一位老前辈的帖子,你的问题让我想起来这个帖子了。

http://www.cmiw.cn/thread-213426-1-1.html

网友:
看不清楚,应该是成对的安装吧?

网友:
预紧力跟你的径向负载有关,负载越大,预紧力应该越大,但不能超过允许值,预紧力过大,阻力会很高,轴承很快坏。
不建议使用角接触球轴承,要就用圆锥滚子,或者深沟球+推力球。

网友:
需要两个轴套吗?

网友:
有深度尺没?测轴承到面的高度尺寸,数值加上0.02,用这个值去现合压盖

网友:
我觉得用两个轴套不好,把外轴套去掉就可以,另外注意轴承的安装方向,如果轴向力太大,就用圆锥滚子轴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