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机械方面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31):
我设计了一个草杆输送整理的机构,主要结构是由四根皮带构成。四根皮带两个一组,上下安装在一组传动轴上,另外两根同样安装。四根皮带两两相对,间隙三毫米。两组传动轴转速不同。原考虑的是把成把的草杆送入皮带由四根皮带夹着草杆向后输送,在输送的同时,因为左右皮带速度不同,可以对草杆起到一个搓动效果,把成把的草杆搓成一排。实际机构做出来后,发现搓的效果不行。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把上面的皮带反向转试试,调一下皮带间距。
2.换成表面有凸起的专用皮带。
3.把整理和输送分开做,上面用辊子整理。

网友:
2楼社友的建议很有道理。皮带反方向才能搓开。

网友:
两根皮带运转方向需要相反,这样才能起到搓的作用。
然后下面那根皮带速度要快一些,这样才会运输出来。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点。
建议1:关于上皮带反转或加大皮带间隙,我今天试验一下。
建议2:关于用表面有凸起的皮带,设计初期就已经考虑到,用的就是,谢谢。
建议3:整理和输送分开做,上面用辊子整理,很正确,效果要比现在的结构好。不过要对整个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动,或者重新制作,目前时间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机器6月份要开始用了。您的这个建议可以在以后的改进升级时用到。
谢谢二楼,谢谢三楼和四楼。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整个机器的结构发出来,您点评一下。

楼主:
TO二楼:
关于加大皮带间隙,我这两天试验了。
1,加大皮带间隙,试验了,效果不好;
2,加大皮带间隙的同时,上皮带不转(拆掉上皮带传动),效果不好;
3,加大皮带间隙,上皮带不转,上皮带用白铁皮挡住(减小上皮带对草杆的摩擦力),效果不好。
今天把上皮带反转试试。

楼主:
上皮带反转效果更差

楼主:
TO二楼:
1,重新设计进料口,
2,加大皮带间隙,
3,适当调整上下皮带转速差,
终于把草杆基本搓成一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