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特征树栏里面的件号排序问题

楼主(2019-03-31):
如图,solidworks 特征树栏里面的件号(H001 H003 H010 H004 H008)能够按照自动排序吗?
排列如下:H001 H003 H004 H008 H010

网友A:
自动不了,倒是可以手动拖动。

楼主:
手动的话,效率不高, Inventor 就有排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不了,倒是可以手动拖动。

手动的话,效率不高, Inventor 就有排序功能!

网友:
没必要在装配体文件中自动排,因为上方的漏斗形状表示可以搜索装配树上的零件,记住,那叫装配树,不是特征树,装配文件哪来的特征
在工程图的明细表中可以让气球状的零件序号自动排

网友B:
这个自动排不了序,除非改变装配关系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动排不了序,除非改变装配关系重做。

上下可以拖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