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北京石油机械展照片

楼主(2019-03-31):
    这次展会是2019年3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顺义北京东北方向)每年一届石油装备展会,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2019),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展会,展会是专业的展会,级别很高,规模还可以。简单发一下见闻,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了解一下。
      3.27日入场,大门口发一个,天气不错北京温度还可以。

      甲方的三大巨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中海油展台是最用心的

用到液压系统比较多的设备

         1.铁钻工。相当于一个机械手,有点像机器人。

        2.顶驱。钻杆驱动装置

        石油行业用的超大球阀

展商照片

听讲座

网友:
4月十几号就是国际机床展了,新展馆承接的展会不断啊

网友:
cippe展会是石油行业每年3月底举行的规模盛大的一次展会,会议举办方会邀请行业内外的各企业参加,除了石油行业内的企业之外,还会邀请,机床,刀具,液压,气动,密封,动力设备,电力,电缆,化工,油气,机械制造等配套企业参加,参展的产品五花八门,门类比较齐全。我们以前为组织参加这个展会一般会从春节之前就开始组织,把每年的新研发设备都要运输到北京展会,由于设备比较庞大,要提前办临时牌照,联系交警部门在晚上配合我们一起将设备拉到展会,参展完还要交警跟车送回来。

今年的展会看到很多自动控制和智能化的产品出现了,前几年除了铁钻工之外还看不到自动化控制的产品。今年看到有水下机器人,巡检机器人,消防机器人和自动接管机器人,杰瑞的自动化系统做的比较好,但是不让拍照。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智能加油机图片传不上来。

网友(点评):
说不能拍照但是没有说不让录视频哈。在中国有时候还是玩玩文字游戏好。

网友:
没自拍一张啊

网友:
石油行业上已经有机器人了。2015年在克拉玛依还只有自动焊接。直升机救援。其它的都是被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给占据了。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不是固定在海底的,而是漂浮在海面上的。
我觉得采油这块老式的磕头虫设备就应该淘汰掉。危险系数太大了。

网友:
不错,图片拍的挺好!

网友:
就这个展会,公司还上了次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