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W 画水面波浪

楼主(2019-03-31):
如题请教如何用SW 画水面波浪  。。感谢

网友:
请问水面波浪长什么样,还有什么样的设计需求,会用solidworks作水面波浪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你先得画个CAD的水波,标出尺寸,才好评估。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用水面波浪?也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水面波浪?

网友:
难道要的是动画?论坛还真有个参数化动画的大神,可以@一下试试

网友:
难道楼主的意思是拍张水面波浪的照片然后再通过渲染功能插入到SW里面?

楼主:
已经完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水面的示意图,

网友(点评):
这个还不如贴图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完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水面的示意图,

贴图 能不能改图片的透明度,我没搞好这个,所以就扫描了一个示意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971538-1-1.html

如5#所述參考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971538-1-1.html

网友:
波纹曲线先要画出来,再从截面延伸曲线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