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9-03-31):
比如我们在做门板、盒子等四边折弯件的时候,以下两种展开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哪个好一点,不吝赐教!

网友:
第一个,实际上根本加工不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我怎么觉得第一个裁剪的形状规矩,裁剪容易呢?另外,带斜边的折弯边应避开变形区,第二个图的带斜边的折弯边刚好在变形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图合理。

不经常设计钣金,偶尔会涉及到钣金件设计,也从不考虑成本问题。所以,也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下,哪位社友专业做钣金设计的?希望能个更专业的解释。

网友:
第一个没有斜槽,折出来的效果就比较任性了,楼主可以找块废料测试一下,效果感人

网友:
所以说没有生产实践经验的设计就是任性加胡闹

网友:
第二种折起来立边不是竖直的吧?

网友:
图一是水槽类的折弯件,折弯出来是四边直立的。图二是盖子类的折弯件,折弯出来是边缘有角度的类似喇叭口或者收料口的折弯件。这两个图都没有释放槽。不用释放槽也可以,但是图一折弯线的位置就要变更。
要是单纯做水槽或者是盒子的话还是按照图一的做法。图二大概是有附件条件的情况下比如美观,空间等问题而做出来的折弯件。

网友:
1楼的图,大概是从几何图形想象出来的。没有考虑工艺问题
折弯的R角,开槽等,需要考虑

网友:
在进阶一些就是接缝不在两条边的中间,也就是说立起来的直角处用折边做,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你可以去找找这种工艺的机柜图纸!

网友:
第二张图片还是很专业的

网友:
钣金设计细节非常重要,边角处理,闭合面,释放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