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能将焊件(每条方管)分成单个零件吗?

楼主(2019-03-31):
如题,有哪位大虾说说操作方法?

网友A:
在设计树中设置”按焊接”,明细表中会把焊接件的型材分成单个零件,也能给出单个零件的长度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树中设置”按焊接”,明细表中会把焊接件的型材分成单个零件,也能给出单个零件的长度尺寸。

这位大虾可能理解意思错了,不是在明细表中。比如一个机架有多条方管,我要把机架每条方管分出来,重新修改做切割尺寸,而不用每次重新建模,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虾可能理解意思错了,不是在明细表中。比如一个机架有多条方管,我要把机架每条方管分出来,重新修 ...

修改焊接件的尺寸不用把单个零件另出来修改尺寸,直接返回到草图状态修改草图尺寸就行。

你是用装配方式画的机架吗?这样做,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焊接件的尺寸不用把单个零件另出来修改尺寸,直接返回到草图状态修改草图尺寸就行。

你是用装配方 ...

是用焊件做的?我知道在草图可以修改,问题是那吊老板说要这样每1条方管1个文件,这样上激光时文件好管理.

网友(点评):
激光文件不是直接另存一个IGS的 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焊件做的?我知道在草图可以修改,问题是那吊老板说要这样每1条方管1个文件,这样上激光时文件好管理 ...

你给老板说下,用焊接结构建的模型,抽不出单个零件,除非用装配方式。

网友(点评):
其实是可以的,9楼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老板说下,用焊接结构建的模型,抽不开单个零件,除非用装配方式。

谢谢!

网友:
切割清单里,保存实体。

网友B:
其实是可以的,图一是操作方法,图二是更改尺寸的效果 @晓昀

网友:
可以用楼上保存实体的办法,但如果只是要每个零件对应一张图的话,可以在出图的时候点击添加图纸,插入视图的时候选择实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可以的,图一是操作方法,图二是更改尺寸的效果 @晓昀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图

图顺序有误1 3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可以的,图一是操作方法,图二是更改尺寸的效果 @晓昀

谢谢大虾,学习了,另:2019版焊件有什么新功能,有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顺序有误1 3 2

谢了!

网友:
除非是把这些零件设置成单个装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