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握一个机构的整体尺寸

楼主(2019-03-31):
怎么把握一个机构的整体尺寸,我发现我做的机构好丑啊

网友:
你做什么

网友:
多留意多看吧,这应该不能速成

网友:
有这个意识就能越做越好

网友:
我想可以比较一下机械手表和码头起重机。他们都是机构,
受力不一样,所以大小不一样,和受力大小成正比。手表基本上可以算作传递运动的机构
空间不一样,所以大小不一样。码头起重机,集装箱要从两个轮子间穿过去,这就对尺寸是个限制;手表零件虽然可以更小,但是造起来就难了,所以没必要搞得太小

仔细想想,“受力不一样,所以大小不一样”应该不合理,受力大小,准确的说应该是影响结构件的尺寸,不见得影响机构总体外形尺寸。比如公交车的车门,是一种机构。总体外形尺寸和门要开多大有关系,而构件(如门板厚度、上下滑道尺寸等)尺寸才和受力大小有关
所以,机构外形尺寸大小,应该取决于工作的空间要求。至于设计出的机构能不能放进工作空间里,看设计者的本事了。好歹有那么多机构类型,总有一款适合你。
顺便说一下,机构设计不是容易的事。现成的都是别人费了劲才推敲出来的。典型的公交车门机构,好像都是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并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火车门、飞机门大体也如此。

这只是我的认识,不一定对

网友:
这就涉及到总体构思、自上而下(top-down)的设计方法了,如果只是简单地机械零件的堆叠,最后发现走形严重甚至四不像,这不是机械设计。

网友:
1、机构尽量做对称;
2、零件尽量简单,别奇形怪状;
3、结构合理,可以气缸的不要用电机;
4、多看看其他人的

网友:
丑一点没关系,耐用就可以!

网友:
3S,一个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