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厂商推荐

楼主(2019-04-01):
真空吸盘厂商推荐,谁有比较好的真空吸盘厂商推荐个,要求耐高温150度左右的  风琴式   无痕的,耐撕裂的  不能含硅 ,国外那几家常用的品牌,COVAL   施迈茨   FESTO  SMC  都用过  没有一个合格的

网友:
无痕高温要求,注塑件取料吧?你列出的那几家品牌可能还真没有你需要的东西。推荐瑞典PIAB piGrip HS唇边吸盘:
Piab piGrip 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用PIAB品牌的 都是寿命很短 主要承受径向力 节拍20秒一个,这个差不多10天左右 风琴褶皱部分就撕裂了 所以这个就被禁用了

网友(点评):
取玻璃的

网友(点评):
就施迈茨的耐操些,但是他们家高温的都是平吸盘,没有风琴的

网友:
不好找,这几家不行的话,军品应该有

网友:
抓玻璃的PIAB吸盘褶皱破损,寿命短?选错型号了吧?多问一句,无痕到什么级别?

网友(点评):
就是抓取玻璃后 他们用强光照进去 看不到吸痕

网友:
没有就选材料自己做

网友:
要耐用,建议选型大接触面积的,抓取力大的,比如,海绵真空吸盘。

网友:
怀疑之前测试的PIAB波纹吸盘是红色的B或BL系列硅胶材质,在高速移动式,波纹褶皱处会出现破损的问题。
推荐的piGrip HS系列,中间的绿色波纹部分强度更好,目前没有出现过波纹褶皱破损的情况。

网友(点评):
以前用得是B系列的常温的,裂得挺厉害的

网友(点评):
你们家Vaculex真空吊 不包含轨道 一套大概多少钱

网友A:
B系列吸盘高速应用不太适合,推荐piGrip,根据应用可以选择合适唇边:
软袋  BGI
纸箱  FX
木板  S
泄露或高度差  FLI
无痕、高温  HS

Vaculex价格几万到几十万都有,最新的piLift®产品更加智能和人性化。
个人理解,之前配合您的供应商技术水平有限,推荐的不是满足要求的产品。

楼主(2019-10-25):
引用 网友A:
B系列吸盘高速应用不太适合,推荐piGrip,根据应用可以选择合适唇边:
软袋  BGI
纸箱  FX

在不   寻个价格

网友(点评):
方便的话邮件zhu_wei@apmc.cn, 或者电话(微信)13510548590,QQ21978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