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样将这草图往上移?

楼主(2019-04-01):
SW操作中,先将要移动的那个草图画好后再作外体,由于外体尺寸修改后就变成图1的情况,但我需要的是图3的效果,请问:如果这种情况下不去改动草图线条,而直接执行什么样的指令将这草图往上移?

网友:
圆心约束取消,拖
OR 重新画呗

网友(点评):
图3是重新画的,但不是长久之计啊

网友:
在草绘中将尺寸关联上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我取消约束后作的是对角线,这时选对角线只能水平移动,现在改选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对角线不能进行垂直移动呢?

网友:
感觉是被迫在学3D

网友:
取消圆心与原点对齐约束

网友(点评):
是的,请问:3楼我又有问题了

网友:
用个表达式就可以

网友(点评):
其实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但这表达式怎么个弄法?能否就这个模型赐教一下?

网友:
SW里草图的几何约束很“强”,有时候优先度甚至超过尺寸约束。
注意草图的颜色,有花头的哦

网友A:
我用的nx里面叫表达式  sw里面叫方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x里面叫表达式  sw里面叫方程式

不是很难

网友:
帮助文件简单看一遍再上手吧

网友:
系列化产品可以用方程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