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定位建议?

楼主(2019-04-01):
图中箭头指的零件,在轴向定位上,有向右的定位,没有向左的定位,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定位方法?前提是其他件结构最好不要大改,填零件或者在零件本身上想办法最好了

网友A:
这个颜色,以我的经验看不来那个零件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以我的经验看不来那个零件是那个

二维图 不过方向和单位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维图 不过方向和单位正好相反

和三维图方向相反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你们公差配合怎么确定的?好多过渡过盈配合 而且都是直角,这个要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你们公差配合怎么确定的?好多过渡过盈配合 而且都是直角,这个要怎么装

机械手册有相应介绍 有时候有些也是经验值  安装方法 一般热装 抹点油 液压法 等,我对于装配也是知道一点。

网友C:
往左定位可以设计个套,能顶在某个端面上和其它零件不冲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左定位可以设计个套,能顶在某个端面上和其它零件不冲突即可

这个件 两边都有凸起 套筒进不去 除非把套筒一份为二 然后对接按上去

网友D:
这样情况下,如果负载不好,轴用挡圈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情况下,如果负载不好,轴用挡圈也是可以的。

嗯  加个类似挡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