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移动时这个矩形怎么变形了?

楼主(2019-04-01):
一直来都没有发生过,SW如下图的草图是用矩形指令作成的,今天移动时这个矩形怎么变形了?

网友:
没有完全定义

网友(点评):
我是用矩形工具作的还要重新定义吗?真的不理解了

网友:
解除了约束限制吧,默认用矩形命令线条都加了水平竖直约束

网友(点评):
我没有解除约束操作啊

网友(点评):
那不知道你的版本了,2012版本默认是线横平竖直,要画斜的线都得解除原来约束

网友:
蓝色代表走,黑色代表定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是直接建议你去百度或者先看一下视频教程。

网友(点评):
社区这可是面对面的平台啊,象你所说的这样的话,那不是家人把饭烧着1分钟就可以吃了,然后为了快,还去上网叫外卖哈

网友(点评):
好吧,当我多事了。

网友:
SOLIWORKS 是 尺寸和约束驱动图形,如果你还在用鼠标去移动线条说明你还在用CAD的思路画三维,去看看基础教程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碰巧也遇到过,用矩形命令画的,一拖就变成奇怪的形状,而且标尺寸只是一根线变化,其他的不随着变,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解决,我怀疑是不是盗版没破解好的原因,卸载后重装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但我一周来都正常,就这次以后啊

网友:
你那个尺寸是点两条线标的吗

网友(2021-12-25):
工具->草图设置->自动添加几何关系,选中,ok,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