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怎么计算弹簧需要的最小载荷

楼主(2019-04-01):
如图 如工件重500kg,以每秒100mm的速度进行输送,那么要求弹簧的最小载荷是多少,请教各位帮忙计算下,希望有详细的计算步骤和公式谢谢

网友A:
看不懂弹簧的作用。。
看看没有没大牛,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B:
弹簧的力和摩擦片的正压力应该是相等的,思路就是把负载的力,等效到主动齿轮上,这里由摩擦片提供,根据摩擦系数算出正压力,弹簧的数据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的力和摩擦片的正压力应该是相等的,思路就是把负载的力,等效到主动齿轮上,这里由摩擦片提供,根据摩 ...

不懂能不能数据化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弹簧的作用。。
看看没有没大牛,让我学习一下

伞齿轮没得键槽,靠弹簧施压齿轮,使齿轮和摩擦片驱动滚轮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伞齿轮没得键槽,靠弹簧施压齿轮,使齿轮和摩擦片驱动滚轮轴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种过载保护结构。

网友:
没做过这么大的设备,不懂

网友C:
这个弹簧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弹簧起什么作用啊?

弹簧下的伞齿是可以滑动的,摩擦垫不可轴向移动被固定了,弹簧施加压力给伞齿轮,使其与摩擦垫形成摩擦力驱动轴滚轮轴转动,这个机构就是靠弹簧来实现滚轮轴的扭力限制,实现滚道线的积放功能。当滚轮上方的工件被阻挡停止时,弹簧处的伞齿轮自动打滑,滚轮轴停止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下的伞齿是可以滑动的,摩擦垫不可轴向移动被固定了,弹簧施加压力给伞齿轮,使其与摩擦垫形成摩擦力 ...

伞齿里没有键槽的吗?

网友:
机构有转换,需要先做受力分析。

网友(2019-05-23):
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