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刷子制作求助

楼主(2019-04-01):
各位技术强人好
小弟想手工做一把刷子
木材 砂纸 锯子 钻子 鬃毛 蜡
现在不知道怎么把毛固定在洞里
我做来给宠物猪洗澡用的
请各位大哥支支招

网友A:
自动化是这样的:

手动做一两件的话,有岔头锥子把对折的鬃毛穿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是这样的:

手动做一两件的话,有岔头锥子把对折的鬃毛穿进去就行了

好像有点明白了  孔里打胶水 然后把固定条戳进去  这个思路应该能弄稳它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盲孔的那种,一般是涂胶+戳进去+细软塞(看情况配);通孔的那种鬃毛戳进去后,在背面用线固定

网友:
可以用胶水贴住。

网友:
买把刷子比自己做成本低吧?纯为了手工乐趣?

网友:
洞里点上胶水,把鬃毛放进去,用牙签插紧估计就行了。

网友:
手工的做法是:打通孔,从背面穿绳环过来,用绳环套住一束刷毛的中间(刷毛数量与孔经有关,试验调整),再从背面抽拉绳环,将刷毛拉进孔内,……重复,再重复,直到完成。

向有志继承发扬古老手工艺的人士致敬!

网友:
钻锥孔,用绳子拉紧

网友(2020-05-14):
拼汐汐5块5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