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中怎样一键把配合栏的配合关系删除

楼主(2019-04-01):
SW装配中怎样一键把配合栏的配合关系全部删除?
(当更改配合关系时,原来的压缩需要删除,但一个一个地删除未免也不是一个事啊)

网友:
在设计树里每个零件里都要个配合。。把要删除的都点中了,按delete,再按全部是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样动作也是太多啊,我的意思是比如选中要装配的零件,然后点一点哪个指令就可能实现。

网友(点评):
对于这种零件。可以换个方法,反正你都是全删配合的,不防直接把它从装配树删掉,再重新调一个进来。 这样的操作,你可满意?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思路,但不是我想要的预期

网友:
哈哈,我直接是剪切,然后粘贴。

网友:
把零件删了 ,再重新放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