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的结果显示中如何调整某个体的显示透明度

楼主(2019-04-01):
workbench仿真结果中,我想看某个装配体内部的零件情况,如何调整外部零件的显示透明度?(注:不是隐藏掉)

网友:
会用ansys的都是大手

网友:
不想透明的零件,在tools里找到unfreeze功能 然后再details设置里选上不想要透明的零件,最后重建就是你要的。

需要透明的零件,在tools里找到freeze功能 然后再details设置里选上需要透明的零件,再重建就是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