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直径容易糊涂

楼主(2019-04-01):
市面上的各种管子,软管或者硬管。4分的,一寸的。指的是外径还是内径呢?有时候需要为管子去选配宝塔接头和各种连接件,甚是头疼。特来请教。

网友:
不同种类的管子标注方法不同,例无缝管标外径和壁厚,水煤气管标公称直径(接近内径,依标准),其他要看情况。

网友A:
公称直径一般是指通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称直径一般是指通径、

何为通经?

网友:
一般硬管 几分管,DN10等 都是指通径10mm也就是内径,无缝钢管 镀锌管等选的时候也都是通径加壁厚  一般有些软管 例如PU8都是指外径8mm   也就是说市面上大部分硬管路都是以通径来选的   软管以外径居多

网友:
你说的一般来说应该指的是公称直径,或称为通径

网友: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购买之前一定要和供应商确认清楚详细的尺寸,否则买错了可是责任会在你的

网友:
工程直径或通径是指为了统一管子连接件而定的名义直径。它既不是管外径也不是管子内径。

网友A:
公称通径,常指内径。你可以网上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称通径,常指内径。你可以网上了解一下。

网友:
不用客气,没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