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草图看不到咋回事?

楼主(2019-04-01):
设计树里面有,也没隐藏。
可是回到窗口就不显示??

网友A:
把隐藏所有类型关闭,就是你截图的这个按Y或者手动

网友(点评):
无语了,这个我居然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隐藏所有类型关闭,就是你截图的这个按Y或者手动

我也想用高级版本的软件,但是公司用的2013的,哎

网友:
楼主不是第一个把【隐藏所有类型】看成【显示所有类型】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网友B:
楼主,请问焊件模块有什么新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焊件模块有什么新改进?

19CAD模块没啥改进,达索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了。

网友(2021-11-1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