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时怎样快速建立平面与曲面中心点的距离的配合关系

楼主(2019-04-01):
装配前棕色件底平面到曲面中心点的距离8.66mm   如图1,我是通过进入零件中设置一个通过曲面圆心的辅助平面后,再来实现装配后与曲面中心点的距离1.5mm   如图2
但总感到应该有其它更加快捷的方法,不知哪位有此高招吗?

网友:
不用辅助平面,利用下面零件平行于上面零件的面配合约束,要算出距离

网友(点评):
有能直接利用面到中心线这样子的操作吗?

网友:
自己设计的东西一般都知道行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两个替代的基准面来装配。至于你非要在对应的地方装配,暂时没发现特别快的方法。

网友(点评):
主要可能有UG装配的印象,在那个软件中测量后作一个定向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想SW应该会有,只是我没学到

网友:
你的截图少了一块

网友A:
显示临时轴,用轴和面配合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最接近我预期需要的了

网友:
做辅助草图,用尺寸约束。

网友:
竟然都要做尺寸约束了,跟上平面的尺寸约束也是可以算的呀,直接给出距离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设计本身就累了,做模还专门去算啊想啊那太苦了,我历来认为设计人员在这个阶段尽量做到省心甚至是享受那么个感觉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临时轴,用轴和面配合

这个合理。

网友:
建个基准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