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尼龙材质的板,上板5mm,下板10mm,如何牢固固定(震动大,震动频率高)

楼主(2019-04-01):
普通螺丝加螺母,压塑料销钉,上胶水,塑料焊接等方法要么不可靠,要么成本高,目前考虑直接拧st4.2*13的自攻螺丝,请教下大家自攻螺丝会有震松的风险吗?

楼主:
上下板圆形,直径30左右

网友:
一般这种最好车个台阶  类似凸凹装配,螺丝选防震或防松的螺丝即可,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打个锥孔,上平头螺钉

网友:
拆不,不拆用胶水,贼快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卯榫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卯榫结构

网友(点评):
这种加工成本高吧

网友:
可以试试防松动螺帽

网友:
有两种防松自攻钉,第一种,自攻钉+弹垫+平垫,第二种,螺纹处有耐落胶。这两种都是标准件,很好买。希望对题主有所帮助

网友:
如果用胶水沾的话,是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吧,再加上螺栓固定,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自攻螺丝钉有可能被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