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摩擦阻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9-04-01):
看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需求出力,乘安全系数(一般工况取1.2),算得气缸出力
气缸出力F=P*A,摩檫力就别计较了。。

网友:
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测得,即使计算也只能间接计算。

网友:
也想知道经验公式

网友:
这个摩擦阻力不会是说气缸活塞杆与缸盖之间的摩擦力吧?
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