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种电动推杆或电动缸

楼主(2019-04-01):
有没有永磁电机式的电动推杆或电动缸?适用于哪些领域?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方式?图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方式?图片有吗

完全自己想象出来的

网友:
电动推杆?有的用永磁直流电机,有的用伺服电机,好像按摩器就用的这种电动推杆。

网友:
电动推杆又名直线驱动器,主要是由电机推杆和控制装置等机构组成的一种新型直线执行机构,可以认为是旋转电机在结构方面的一种延伸。
主要用途电动沙发、电动展台升降杆、工业电动升降系统等

网友:
我这里有电动推杆和伺服电动缸的,这两个都是需要电机驱动的。需要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5029024836,同微信

网友(2019-07-15):
电动缸和电动推杆,一般都是使用永磁式电机,根据实际使用要求,电动缸可以选用伺服电机(交直流),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异步电机等,应用领域就十分的广泛了,如果有需求,可以咨询我15361885573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