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床飞刀开粗为什么不用加切削液

楼主(2019-04-01):
很多人都说铣床盘刀开粗不需要加注切削液  我是普通万能铣床  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发热问题  谢谢

网友:
看加工材料吧,加工材料不黏刀,另外,粗加工,吃刀量大,产生的热量大,刀具瞬间遇到冷却液,会崩刀具。也看看其他做机加工的社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飞刀,硬质合金,又是高速,开粗,一般都不用冷却液

网友(点评):
不开冷却液,铁屑飞身上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
一般开粗是合金刀,不加切削液好点。

网友:
利用切屑带走热量,通常则时候的切屑已经被“发蓝”处理了,若是此时你穿的化纤的衣服,铁屑蹦上,一会一个洞一会一个洞,很酸爽。

网友:
开粗不用冷却液,但是会用到风的,空压机是必须要配置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靠些边
加不加切削液看情况而定,工件材料,刀具材料,加工工艺和零件要求。不是一句话就能讲得清的。
常用开粗不加水是利:方便,空气一吹铁屑飞的远远的,不用打扫,换刀啥的还干净,还省切削液的钱。
弊端,热变形大,得编程根据工艺来说了,余量过小这活变形就废了,刀片磨损也大些
最大原因是为了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答  我只是个普通铣床初学者 所以不太懂   谢谢大家  不加切削液发热很大  影响下一步精加工
加切削液  四处乱溅  感觉冷却也不是很充分
吹压缩空气虽然可以吹走铁屑但是  工件也冷却不下来
45号钢的材料  面铣刀一刀铣不了很多  会震动  精加工表面有刀纹  和接刀的痕迹 是刀片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