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冷却液浓度低能造成销孔忽大忽小?

楼主(2019-04-02):
冷却液浓度低能造成销孔忽大忽小?为什么?

网友:
缺少润滑呗,傻孩子,真够纯的

网友:
不同的冷却液,会造成钻孔,铰削孔的大小变化

网友:
三个元帅够强大

网友A:
我就知道用手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不上泡沫,刮不太干净,还比较疼

网友(点评):
前提是你得长胡子。女生估计没这方面的体验了。

网友(点评):
可以刮别的

网友:
一般切削液在兑好之后会用波美度仪进行测量的,达到厂家要求的标准才行的

网友:
用波美度测测浓度,调适即可。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4-02 09:10不同的冷却液,会造成钻孔,铰削孔的大小变化
什么机理

网友:
浸润和润滑能力的不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用手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不上泡沫,刮不太干净,还比较疼

刮胡子是有2个主要的机理,一是湿润泡软后减少胡子的硬度,还有就是润滑,减少切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