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减速器问题

楼主(2019-04-02):
客户要求直流无刷电机+减速器实现0.5RPM的转速,而且扭矩要在20-40N.M左右,现在我们自己现有的减速器速比是7.8:1,所以算下来1440转速的电机至少再要加360的变速器才能达到要求。本人对电机不了解,问下有没有直流无刷电机这种扭矩情况下的低速电机的推荐?请麻烦给个标准的型号,容易买的!

网友:
有问题找马云

网友A:
邮箱发来,给你个样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箱发来,给你个样册

hexiaofeng@rotarycn.com。。。。。是电机的样册么?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是有调速范围的,不需要去凑额定转速。
厂家的样本上面通常会给出来一个转速和扭矩的曲线,对照一下,减速比小没关系,一般通过调速都能调到你要的输出转速,同时,检查电机在该转速下的扭矩,大于你要的数值,就可以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iaofeng@rotarycn.com。。。。。是电机的样册么?

选型样册,这个很好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xiaofeng@rotarycn.com。。。。。是电机的样册么?

算了,我给你选个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是有调速范围的,不需要去凑额定转速。
厂家的样本上面通常会给出来一个转速和扭矩的曲线,对 ...

我们之前选的是Z5BLD200-24GU-30S的型号,客户使用,低速的时候,驱动器报警。高速情况下使用45秒后驱动器报警。
现在我们还是怀疑扭矩不够,让客户发回来了,只能换电机试试看。还要凑跟以前安装尺寸一样的。

报警

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我给你选个型号吧

可以啊。。谢谢大神,我们之前的型号是Z5BLD200-24GU-30S,安装尺寸一致,扭矩只有0.68吧。现在这种情况要到1-2N.m,3000的转速也要往下调整,因为低速他们是常态使用,0.15-0.5RPM,现在速比是156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选的是Z5BLD200-24GU-30S的型号,客户使用,低速的时候,驱动器报警。高速情况下使用45秒后驱动 ...

驱动器报警,有很大可能是驱动器的过载电流不够。

直流电机短时使用,可以承受几倍过载的。通常报警,都是驱动器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

你可以更换一个同系列,更大电流的驱动器,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