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攻丝断堆问题,求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9-04-02):
高手们好,请问一下,在加工中心上攻丝(材质是 LF2 316 F51),如何防止丝攻断裂。加工中心是国产的苏州纽威生产的设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每次丝锥断在里面真的很麻烦

网友A:
1、丝锥要选择正确
2、底孔尺寸要合适
3、冷却液浓度要足够,就像摇臂钻在攻丝之前是要抹攻丝油是一个道理的
4、有刚性攻丝和柔性攻丝的确别,机床如果主轴跳动不太好的话,建议还是选择柔性公司
暂时想到这些,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丝锥要选择正确
2、底孔尺寸要合适
3、冷却液浓度要足够,就像摇臂钻在攻丝之前是要抹攻丝油是一个道 ...

谢谢高手解答,我去问操作人员断丝攻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攻丝时没问题,是在退出的时候断。退出的速度比攻丝的速度快。是一条指令无法修改,这是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我去问操作人员断丝攻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攻丝时没问题,是在退出的时候断。退出的速度 ...

这种问题应该出现在机床第一次攻丝的时候,可以通过更改机床内部的参数来调整,验收的时候就应该让厂家来调试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出现在机床第一次攻丝的时候,可以通过更改机床内部的参数来调整,验收的时候就应该让厂家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