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扫描

楼主(2019-04-02):
各位大神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将图片的轮廓形状投影出来  以二维的形式表示  我需要这条线段的尺寸,如何炒作, 注:该曲面是通过三维扫描出来的。

楼主:
我的三维附件怎么发不出去 求教

网友A:
建个草图
然后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
可以向4楼说的,如果提示出错或因为曲面不连续导致无法操作,可以尝试绘制一个竖直的曲面,求相交线的办法画出来

网友(点评):
我三维反在下面了 这个东西用曲面都选不上 能帮我看看吗 下载需要威望 我不知道怎么去掉 不好意思

网友:
画个面或基准面,投影上去,再测量投影后的2d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三维附件怎么发不出去 求教

rar一下成系统给你权限的小尺寸,大了可以切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维

三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维

不好意思 这个要威望 我不知道怎么改  不需要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个草图
然后转换实体引用

因为是STL扫描出来的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好像听别人要通过逆向软件 比如IMAGEWARE  才能取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STL扫描出来的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好像听别人要通过逆向软件 比如IMAGEWARE  才能取线

对的  UG只能做个草图瞄着画    属于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