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零件另存为后,零件图名称乱码问题

楼主(2019-04-02):
SW装配图零件(名称为:“切割下定位块”)打开修改后,另存为(名称为:“切割定位块”)后:
再回到装配图中所显示的零件名称没有变(如下图1)

再可在装配图中把这没变的零件打开,其名称已经就能成了“切割定位块”(如图二)

这种零件图名称乱码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
另存为选项

网友:
帮助文件里有详细解释,请楼主就帮助文件中不明白的地方提问

网友(点评):
帮助肯定去过,没有这类答题

网友:
另存为副本

网友(点评):
二个副本格式都存了,还是没变

网友:
新手请按帮助文件去玩常规操作,独辟蹊径适合软件老鸟,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火烧眉毛的事,还慢慢来,只争朝夕呢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用低版本的模版缘故,应该不可能,只有暂时不用这个操作了。

网友:
尝试下“替换零部件”功能?按理说选择“另存为”命令,只要是打开着的装配体树中,这个零件的名字都会改过去。
另外不知道您SW版本是多少,相对新的版本(比如2017)是可以直接在左边列表树里修改名字的。

网友(点评):
2016版的,零件显示已经改了,替换不了(替换时报警已经存在),只是装配图目录树显示没改改过来

网友A:
本帅反复测试,如果单独打开零件并另存,在装配体中原有的文件名并没改变,没出现面壁老大所说的情况。
如果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把零件另存为其他文件名,那装配体中经修改的零件,自然就是另存的零件名了。
所以,这是一个操作的问题而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正规”的操作是:单独打开(不要在装配体中打开)要修改的零件,修改后如要改名,则另存为另一个零件。
如果不想改变装配体,那什么也不用做,未修改的文件并没改变。
如果要用另存的零件替换装配体中的零件,那么就在资源管理器中,右键单击要替换的零件,用solidworks的工具进行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操作是:单独打开(不要在装配体中打开)要修改的零件,修改后如要改名,则另存为另一个零件。
 ...

肯定用装配图中打开,这样方便,UG一直来的操作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帅反复测试,如果单独打开零件并另存,在装配体中原有的文件名并没改变,没出现面壁老大所说的情况。
如 ...

问题是   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把零件另存为其他文件名,打开装配体中经修改的零件,确实是另存的零件名了。可是,在目录树中始终没有变过来。

这样一来,就没法进行手动变更操作。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帅反复测试,如果单独打开零件并另存,在装配体中原有的文件名并没改变,没出现面壁老大所说的情况。
如 ...

肯定是软件出的问题,这是系统自动生成的零部件属性,以供你这专家研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用装配图中打开,这样方便,UG一直来的操作习惯。

SW在装配体中可以打开和编辑和保存零件。
本帅觉得,是面壁老大自己把自己给绕晕了。

上面这几个选项的意思是:
另存为:保存为一个新的零件,并用这个零件替换在装配体中的旧文件。
另存为副本并继续:保存为一个新的零件,并在零件窗口中关闭这个零件。(装配体不使用这个另存的零件)
另存为副本并打开:保存为一个新的零件,并在零件窗口中打开这个零件。(装配体不使用这个另存的零件)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我用第一选项做的

网友:
面壁老大说另存后零件名不会变,本帅试过是会变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与其它人合计过,他们都会变,就我这变不动,需要你给研究一下(20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