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Bug 请教大师

楼主(2019-04-02):
最近用台达DVP系列运动控制器(EMC0.75kw电机)调试,正常运行断电一段时间后,电机轴不旋转,但是驱动器位置已经到位,进行下一条指令,结果是(撞机)(电机拆下,点动不动,然后手旋转电机轴,电机轴会飞快!飞快!的旋转)。是不是 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和驱动器的比较环出错了?正常不是应该报警吗?求教!

网友A:
参数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设置好

大神 你之前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设什么参数 PID相关的? 我是设计机械的 这方面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