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伺服控制的理论

楼主(2019-04-02):
各位大神,我在做一个控制系统,目的是控制十几个电机的启动,加速,控制他们振幅相同,相位同步。请问可以用伺服控制电路吗?怎样设计一个伺服控制电路?

网友A:
伺服电机用通讯线连接,然后设备多台伺服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用通讯线连接,然后设备多台伺服联动。

你好,请问电机是用电脑控制,还是专门的控制器   不太懂这个

网友(2019-08-19):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需要同步的话,用控制卡可以

网友(2019-10-24):
保持谦虚的态度,谨言慎行,默默在一旁模仿学习

网友:
伺服驱动器,同步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