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块,铁棒如何粉碎成颗粒

楼主(2019-04-02):
如题所述,铁板,铁块,铁棒怎么样才能破碎成颗粒,大小5-10mm即可,材质Q235,铁块拳头大小,还有的砖头大小,铁棒直径20Mm,长度200mm
钢铁和岩石不一样,和收废品的收购的铁皮也不一样,所以我感觉使用破碎机或者撕碎机是不行的

网友:
直接打碎钢块?熔融之后不是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吗

网友(点评):
想想是挺荒唐的哈,不过老板确实踢了要求,让我考虑一下

网友:
冻过之后敲。

楼主:
老兄,脆了之后,低温的铁块会不会把锤子和底板也给搞低温了,别一敲锤子和铁块一起碎掉了

网友A:
短时间接触应该不会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接触应该不会吧。没试过。

搜了一下,似乎低温 下,钢材的强度不会明显降低,但是会变脆,也算是好敲一点吧
20钢从室温降到-80℃,冲击功从72降到16,可是这个-80度太低点,不好获得呀

网友:
真的是个只会说话的领导,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似乎低温 下,钢材的强度不会明显降低,但是会变脆,也算是好敲一点吧
20钢从室温降到-80℃, ...

液氮零下196度。不过很好奇,这样做的目的是啥。成本能有多少。我这馊主意成本应该不低。

网友:
买个熊猫,用牙齿啃

网友:
哈哈,大伙都没听过,都在扯淡——破碎粉磨有用于磨矿或破渣的,铁块不知道